[求助] 关于电荷分配sar adc的耦合电容设计

楼主(2008-09-29):
SAR adc 采用电荷再分配结构,如果大于10bit一般都会采用耦合电容做衰减,耦合电容往往略大于单位电容。但是电容的绝对精度比较低,请教各位这个耦合电容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8-12-20):
耦合电容?实分段吗。。。
好像没有听说

网友:
具体的值为(LSB+1)/MSB
可以改变结构,使此电容值为整数,以便版图。

网友(2009-02-10):
郁闷,耦合电容?俺没听说过啊。赶紧好好学习啊。

网友(2009-05-04):
我的观点:
先从foundry提供的电容容差表计算出要采用的最小绝对值电容。然后用单位电容。

网友:
分細一點! 可以多利用串/並聯

网友(2009-12-25):
这个耦合电容,或者是衰减电容,还是根据你adc spec.和工艺决定吧
还有很多其他参考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可以用单位电容作耦合的。 可以先找找paper, 找不到我再给你一个电路结构图

网友(2010-09-21):
比如你用了pip做电容,还可以加上两层metal的寄生电容做修调。
然后用激光切。试验后得到合适的版图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能取到一个整数,在版图上好实现,有办法么

网友:
这个耦合电容是可以使用单位电容的,但是电路结构要稍作调整,清华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里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Agree, that's how the resistor divider in LDO is designed.

网友:
回复 网友C:

   討論討論學習中

网友:
general equation: Ct=ClCm/[(2^n-1)Cl-Cm]

Ct=transformation capacitance
Cl=lsb capacitance
Cm=msb capacitance
n: bits number in Cm

网友(2011-02-16):
我看到有些书上写的是LSB/MSB,究竟是哪个?

网友(2011-03-21):
谢谢, hushuoqiu 大哥, 提供如此好 experience

网友(2011-05-04):
謝謝  長知識了

网友:
实际上对于10bit,将耦合电容插在中间位置,其理论值=32/31C0,选用C0=200fF,误差远小于工艺匹配精度,实际上也是的,我做的10bit,缩放电容用C0和32/31C0结果一样。

网友(2012-04-28):
很好的讨论氛围啊,长知识了

网友:
最好是不要把scaling cap取成分数形式,那样可能会引入较大的Mismatch,最好是用unit cap,然后把LSB阵列的一个接地的电容去掉,这样就刚好了。这样只会引入一个gain error,而不会引入nonlinearity。我以前这么弄过,测出来蛮好的。

网友(2013-05-21):
回复 网友D:

   静态、动态性能参数都完全一样?不会吧~~~~

网友:
最好是用unit cap,然后把LSB阵列的一个接地的电容去掉,这样就刚好了。这样只会引入一个gain error,而不会引入nonlinearity。  ...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去掉LSB阵列的接地电容呢????

网友:
   MSB阵列还要加个单位C电容吧~~~~

网友:
好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2013-12-18):
33楼所说的拿掉那个dummy cap,cs用unit cap这样做的话,低权值DAC就不能有parasitic cap 了,不太好了

网友(2015-12-11):
先从foundry提供的电容容差表计算出要采用的最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2017-12-04):
关于电荷分配sar adc的耦合电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