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输出问题

楼主(2008-09-29):
在Hspice中,我想同时观察一个电容在取不同值时输出效果,就是电容在取不同值时,将几个输出的曲线会在一张图上,该用什么语句,怎么写啊?谢谢了!

网友:
.PARA C=aa
.AC  fstart  fstop fstep  SWEEP(aa  1p  10p 1p)

网友(2010-03-26):
回复 网友A:

加sweep语句

网友:
ccp106这样是可以的 也可以这样
.param cload=1p
.alter
.param cload=10p
.alter
.param cload=1.5p
.ac dec/oct/lin nd fstart ftop fstep sweep cload
或者这样
data cload_table
cload
1p
10p
1.5p
enddata
.ac dec/oct/lin nd fstart ftop fstep sweep data=cload_table
应该都可以的吧 愚见~

网友:
有道理哈。。

网友(2010-07-03):
.param cload=1p
.data cl
cload
1p
2p
5p
.enddata

后面激励源加
.tran 100n 150u sweep data=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