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电源管理

楼主(2008-09-29):
有没有在体系上对ARM的电源管理比较了解的?

网友:
愿意互相学习

不知道你对电源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在ATMEL的ARM芯片介绍时,一般会把时钟部分放在电源里介绍。ARM因为很多用在消费电子领域,所以对节能模式很注重,一般会配有慢时钟,在启动或者待机模式时用到;另外还有主时钟和锁相环时钟,主时钟提供锁相环的参考时钟,锁相环提供内核工作时钟;三种时钟可以通过对寄存器的设置进行调整和切换。

网友(2008-12-15):
楼主可以具体一些.

网友(2009-01-21):
简单的说电源管理就是关掉不需要的单元。如果系统现在并没有使用串口,就可以把串口的控制单元关闭,尤其要关闭通向串口控制单元的时钟。如果系统可以变频,就在系统不忙碌时进入较低的频率。如果系统有待机模式,那么在系统不活动时就可以待机模式。尤其还要注意的是外设的耗电情况。对于系统来说,优化外设的耗电,得到的好处更直观。

网友:
把不用的外设设成power down模式,呵呵

网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哦

网友:
做好真的很难

网友(2009-02-24):
不是那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