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zwtang请教current bleeding

楼主(2008-09-30):
zwtang您好。
想向您请教CMOS混频器中的current bleeding技术。
从仿真结果看,current bleeding可以提高mixer的NF,但是IIP3会恶化,整体效果是不划算的。
但是从理论上理解,采用current bleeding技术,使得流过switch的电流减小,所需switch的W/L也变小,减小了共源节点的寄生电容,IIP3会变好;另外,采用current bleeding技术使得mixer负载的压降变小,提高了headroom,也有利于IIP3变好。

不知您是否在CMOS工艺下尝试过current bleeding技术,该技术是否能够提高IIP3?

谢谢!

网友: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 Darabi and Janice Chiu, “A Noise cancellation technique in active RF-CMOS mixers,”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0, pp. 2628-2632, Dec. 2005.

Mixer电路的IIP3比NF更重要。只要LNA的增益足够高,Mixer的NF对整体NF影响可以很小。
Current bleeding技术没有认真研究过。

如果需要提高IIP3性能的话,建议采用Multi-gate技术。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T. W. Kim, B. Kim, and K. Lee “Highly linear receiver front-end adopting MOSFET transconductance linearization by multiple gated transistors,”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39, pp. 223-229, Jan. 2004.

楼主:
我做的是GSM1800接收机前端。由于采用零中频结构,1/f噪声影响非常大。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整个系统(lna+mixer)的IIP3比较差。系统要求-12dBm,而我做的大概只有-14dBm。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zwtang:
1。LNA匹配网络的增益。我是采用的T型匹配,匹配出来发现匹配网络贡献的增益有接近10dB。从直观上理解,这个增益越大,NF会越好,但是下级MIXER的输入功率变大,整体的IIP3变差。我想问的是,在级联公式里面的LNA的AV_GAIN,是否包含了匹配网络和LNA的总增益呢?

2。mixer的switch管子的W/L取多少才合适呢?我把W/L作为变量进行了扫描,发现在W/L较小时,增益随W/L增大而增大,此现象应该由于开关没有使得电流完全切换;在W/L超过某个值,增益基本不变(略有下降)。我是否应该就把W/L定在这里呢?此时的寄生电容对IIP3肯定有恶化。

3。听说GSM的MIXER负载都用的是PMOS,我尝试了一下,对IIP3没什么提高,但是由于1/f噪声,对NF影响非常大。不知道用PMOS做负载是出于什么考虑,要注意什么呢?

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希望指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赐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匹配网络是无源网络,不可能有增益的。建议LNA的源电压增益定为20dB。

第二个问题
Mixer的IIP3与switch管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跨导管的线性度。

第三个问题
Mixer管的输入跨导管是NMOS管,输出当然只能是PMOS管。Mixer的1/f性能主要取决于switch管的性能。请参看下面文章
S. Chehrazi, R. Bagherl, and A. A. Abidi “Noise in passive FET mixer,” IEEE 2004 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s Conference, pp.375-378.

网友:
switch管子会影响线性度的。影响线性度的有开关管和输入管,输入管的线性度随电流的增大变好。
开关管在W/L较小时,增益随W/L增大而增大,因为在W/L小是,使得开关特性不够好。太大,则对地的寄生电容大,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对IIP2,IIP3的影响都大。这是个trade-off的东西。
至于你说到底用PMOS还是电阻做load,这个无定论吧,PMOS做LOAD的话,则输出电压裕度会大,而RES没有filicker noise。。

网友:
你的标题,让我认为zwtang一定是个大牛,可是我跟他的认识有出入。所以,跟大牛的思想有出入,是个麻烦事。呵呵~~joking

网友(2010-01-21):
transconductance管是影响线性度的主要因素,非线性来自V-I转换。switch管子也会影响线性度,非线性主要来自LO信号为非理想方波信号。
输入管的线性度随电流的增大变好,但会导致开关管及负载的电流增大。开关管电流增大导致其贡献的噪声增大,负载流过电流增大导致其压降增大,输出摆幅受限。最后电流增大意味着功耗地增加。
低频时,switch管尺寸越大,Vov越小,越接近理想方波,线性度会变好;高频时,需要考虑管子尺寸增大带来的共源节点寄生电容的影响,是有一个LO摆幅的最优值导致最优的线性度。。

网友:
btw,zwtang绝对大牛!!

网友(2010-09-29):
难道是复旦 唐长文, 致敬。。。

网友(2011-03-01):
那是当然,在ISSCC和JSSC上灌过水的一般可以认为是牛人了

网友(2011-09-23):
高人推荐的文章都有质量啊

网友(2011-11-15):
1.无源网络当然是有电压增益的(但是没有功率增益),在窄带LNA设计中NF推导是要考虑这一增益的,LNA的设计在计算NF时是考虑源阻抗和匹配网络在内的“全电压”增益,但是只能接近放大管的物理极限NFmin,该计算NF和二端口网络下的NF设计方法不太一样;
2.W/L的尺寸选择和线性度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非常强,跨导管对线性度的影响更加重要,从这点看扫描尺寸是有一定意义的;
3.GSM零中频1/f确实很重要,如果用BiCMOS工艺,建议开关用BJT管,另外我猜用PMOS管尺寸会比较大,GSM的Blocker很强,是否也可以辅助做一点滤波用(当然还需要做额外的大电容滤波)?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4-10-15):
新手第N次看这个帖子终于看懂了。。自己泪流满面面壁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