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spectre里面的vdsat不等于vgs-vth ”---感触良多!

楼主(2008-09-30):
当我们设计电流源负载时,经常面临Vds、Vgs-Vth和W/L的折中问题,相信很多同学会碰到这个“很具有经验性”的抉择。
此刻借此宝地,真诚请教有经验的同学、工业界的高手不吝赐教,给出一个经验性的指导,这将会使众多的同学们受益。

疑问:在低压VDD=1.8V, VSS=0V条件下希望得到大摆幅、高线性度,

1。若MOSFET饱和区工作,一般要求Vds>=Vgs-Vth,那么手工估算时取Vds=Vgs-Vth还是取Vds>Vgs-Vth?
2。若取Vds=Vgs-Vth来估算,那么,Vgs至少要比Vth大多少合适呢?
3。若取Vds>Vgs-Vth来估算,那么,Vds至少要比Vgs-Vth大多少合适呢?

真诚希望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看gm/gds 有多好就好了
设计不要那么古板啊

网友:
手工嘛!一般不考虑二级效应,用不着算Vds的。不过若果计算输出幅度的时候,可以考虑Vds=Vg-Vt

网友:
看ee240

看ee240

网友:
一般Vdsat好像取150mv~200mv。
Willey Sansen那个ppt上这么讲的。

网友:
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很想请教呢

网友A:
一般来讲vdsat去0.2V会好些,不过不是绝对的。跟你的工艺有些关系。如果取大一点可能衬偏效应就显著了,取小会在输出电流的上升边缘。一般就让你的输出电流比较平的那些vdsat都是可以的,当然你还要考虑你的输出摆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vdsat去0.2V会好些,不过不是绝对的。跟你的工艺有些关系。如果取大一点可能衬偏效应就显著了,取小会在输出电流的上升边缘。一般就让你的输出电流比较平的那些vdsat都是可以的,当然你还要考虑你的输出摆幅 ...

lz说做电流源负载,nmos的话,s和b都接地,pmos的话s和b都接vdda,衬偏跟vds有什么关系吗?没看懂你说的

网友:
应该去300mv左右,保证各种corner下,该mos都能保持在深度饱和区

网友B:
全是答非所问,
是因为bsim3 model不再依赖vdsat了,呵呵
如果level 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是答非所问,
是因为bsim3 model不再依赖vdsat了,呵呵
如果level 1就可以了

人家说的是估算

网友:
我回答的是标题,发帖子连标题和内容都对不上,呵呵,语文学不好的人做电路也怕不易

网友C:
Allen书上有解释,bsim3中Vsat=(Vgs-Vt)/(1+fb),仿真时都用bsim模型,结果出来的就不相等了

网友:
take vg-vd> 1.5*vov

网友:
do not use absolute value, because it will be subjected to process variation, temperation vari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n书上有解释,bsim3中Vsat=(Vgs-Vt)/(1+fb),仿真时都用bsim模型,结果出来的就不相等了

请问这个fb是指什么?

网友(2008-10-30):
from Bake's book:
for Long channel mos: Vds>=Vgs-Vth=Vdsat is ok,
for short channel mos: the override voltage Vds = Vgs -Vth>=5%*VDD should be ok to make the mos to saturate.

网友:
网上买花,网上定花全国送13691010105

网上买花,网上送花,全国送花,昆明空运花材,1-3小时可送达收货人手上,全国24小时鲜花定购咨询13691010105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鲜花
北京昌平北七家鲜花
北京昌平区城南鲜花
北京诚品建筑鲜花
北京昌平区龙泽鲜花

网友:
正在为这个事心烦呢!

网友:
Vsat和Vdsat不是一个概念吧

既然BSIM中vdsat不等于vgs-vth ,那是以哪个为标准来判定管子的工作区呢?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和工艺是有关的.
楼主讲的都长LONG CHANNEL 而且是LEVEL 1
而实际设计电路就要看仿真结果了 看工艺文挡也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
对于短沟道器件Vdsat与gm/Id不同

通常Vdsat<gm/Id

网友:
有谁可以整理一下正确答案吗?

网友(2008-12-07):
我们就在用

网友:
等待那位大牛能给个清楚的回答

网友:
我也想问呢

网友D(2009-11-09):
自己瞎说2句。

如果是一般手工估算的话,不用考虑太复杂的情况,就我个人的习惯来说,估算的时候最多考虑二级效应,也就是说考虑到衬偏效益就结束了。再后面的高级效应,手工估算的时候不考虑。

我个人的喜欢,如果对于一个新的工艺,常常先占公司的便宜,做一个图,也就是5u/1u的NMOS管和PMOS管,在不同Vgs-Vds下的电流图。有了这个电路图,绝大多数手工估算的情况下,都不需要用计算机仿真了,直接在这张图上,量出电流,然后用公式推算。比如说有了5u/1u的数据,那么10u/1.2u的数据也不难了。

第一页中提到的Vds大概留多少比较合适,我在工作中,一般首先都是考虑200~300mV左右。这个数值比较适中,不会太浪费多少,也不太小,让管子的W/L变得很夸张。

基本参数确定好了以后,就是工具上了,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原则性的错误,仿真结果和自己手工估算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的相信仿真,如果一个电路,在这个参数下仿真结果非常好,但是电路的参数稍微变一点点,结果就很差了,这种电路需要改进。这也就是HSPICE中的蒙特卡罗仿真。

网友:
v*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EE240吧,使用gm/ID 设计比较方便.
你可以试试仿真gm/Id ~ W 这是个挺有用的曲线

网友E:
我觉得你说得挺有道理的,只是我有一点不是完全同意,就是200~300mV这个值,我想这个值确实没有办法很确定的取出来,因为design的电源电压可能比较低,这个时候如果vds取得大了,就没有办法保证管子正常工作,或者保证输出范围,所以,case by case,还是要根据需要取,有的时候取到100mV,也没办法

自己瞎说2句。

如果是一般手工估算的话,不用考虑太复杂的情况,就我个人的习惯来说,估算的时候最多考虑二级效应,也就是说考虑到衬偏效益就结束了。再后面的高级效应,手工估算的时候不考虑。

我个人的喜欢, ...
引用 网友D:

网友:
以工具中显示的为参考,工具的模型阶数更高,更复杂,所以更接近实际的。书上的都是低阶模型,包括手算。

网友:
"overdrive"....that`s your problem

网友:
VDS的值很难估计的 VDS可以从0.1到几伏不定的 一般VDS很难计算的 我很困惑 谁能告诉我怎么计算VDS

网友F:
这个问题也太初级了吧。模拟工程师最熟练的也许就是在这方面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了。

网友(2010-09-18):
请问EE240是什么??

网友(2011-03-06):
应该是考虑了二级效应吧

网友:
热烈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1-06-03):
对于一个电路来说,是要有设计指标的。 正常设计Vds是要大于Vgs-Vth的。在满足输出摆幅等其他指标的前提下,VDS需要给一些设计余量

网友(2011-08-20):
这个不是很理解 跪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vov是什么电压??

网友:
老师说,都大200m V左右

网友:
1。若MOSFET饱和区工作,一般要求Vds>=Vgs-Vth,那么手工估算时取Vds=Vgs-Vth还是取Vds>Vgs-Vth?
当然是大一点儿比较好。

2。若取Vds=Vgs-Vth来估算,那么,Vgs至少要比Vth大多少合适呢?
大0.15~0.2比较合适。越大比如0.5V,速度越快,线性度越好,但是对Vds要求越高,越不容易在工作在饱和区。

3。若取Vds>Vgs-Vth来估算,那么,Vds至少要比Vgs-Vth大多少合适呢?
这个取决于电路工作的摆幅以及对输出失真的影响等等。

网友(2014-09-21):
一般取200mV吧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说得挺有道理的,只是我有一点不是完全同意,就是200~300mV这个值,我想这个值确实没有办法很确定 ...

我现在正是有这种疑问,对于低电压电路(电源电压为1V),简单的五管差分运放,它的尾电流源的Vdsat该取多少合适呢?因为输入共模取的一半电源电压500mV,Vth差不多在480mV,那输入管根本不太可能处于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也太初级了吧。模拟工程师最熟练的也许就是在这方面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了。 ...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对于低电源电压的设计,尾电流源的管子vdsat一般取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