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hspice_vA-2008.0 for linux

楼主(2008-09-30):
怎样安装hspice_vA-2008.0 for linux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8-12-14):
用synopsys的installer软件来安装,installer软件本论坛里就有,是1.8版本的!把installer解压到linux下,运行setup.sh,后面就按界面操作了,先装hspice common,再装hspice,装完设置.bashrc,参见安装目录/bin/cshrc.meta文件,把它翻译成bash的命令就可以了,若不想设置bash,直接拷"贝安装目录/bin/cshrc.meta"内容到根下的.cshrc里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搞不定,就去google一下了。

网友:
1哪里有该软件?

网友(2009-03-15):
eetop 上有么?

网友:
谢谢 帮大忙了

网友(2009-05-17):
正需要哪,太好了

网友(2011-03-02):
装个Spice累死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