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口在时序仿真时如何仿真

楼主(2008-09-30):
我一直不明白,我用原理图法设计,双向口在时序仿真时,显示的是IO ,初始是高阻,我不明白它既是输入又是输出,怎么定义输入啊,感觉时序仿真的时候quartus应该把io分成in 和out 才对啊,是不是应该在原理图里加个三态双向缓冲门啊。

楼主:
我不明白时序仿真的时候,定义的双向口的时序,到底算输入还是输出,仿真后输出的时候为什么有时是unknown,是不是和自己定义输入的状态冲突了

网友(2009-01-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0-06-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位大哥99999

网友(2010-08-11):
以前我修改电路,终于有一次可以在波形文件中看到仿真结果。

网友:
太难了,不清楚啊,学习中。。。。

网友(2011-10-13):
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