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输出级

楼主(2008-10-01):
如题,输出级分A类、B类、AB类或者甲类、乙类、甲乙类,请问是如何区分的?

网友:
根据静态工作点,和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
好像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都讲过吧

网友:
根据导通角的大小区分的,比如一个正弦输入信号,一个周期是360度,输出级电路可以在输入信号的半个周期内导通,也可以在整个周期内导通,也可以在半个多周期内导通,以此来区分是哪类输出电路

网友:
甲类(Class-A)放大器的输出晶体管(或电子管)的工作点在其线性部分中点,不论信号电平如何变化,它从电源取出的电流总是恒室不变,它是低效率的,用作声频放大时由于信号幅度不断变化,其实际效率不可能超过25%,可由单管或推挽工作。
    乙类(Class-B)放大器的偏置使推挽工作的晶体管(或电子管)在无驱动信号时,处于低电流状态,当加上驱动信号时,一对管子中的一只半周期内电流上升,而另一只管子则趋向截止,到另一个半周期,情况相反,由于两管轮流工作,必须采用推挽电路才能大完整的信号波形。乙类放大器的优点是效率较高,理论上可达78%,缺点是失真较大。
    甲乙类(Cass-AB)放大器在低电平驱动时,放大器为甲类工作,当提高驱动电平时,转为乙类工作。甲乙类放大器的长处在于它比甲类提高了小信号输入时的效率,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大,效率了增高,虽然失真比甲类大,然而至今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晶体管功率放大器程式趋向是越来越多的采用高偏流的甲乙类,以减少低电平信号的失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0-03-16):
1# cc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