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修改工艺库路径的方法对不对呢?

楼主(2008-10-01):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不是很确定

我在指向smic18mmrf工艺库下,建了自己的design library,可是仿真的时候无法通过,貌似是ic5141usr4和这个PDK不匹配的问题

然后我重新装了smic18mm工艺库,测试了下可以用,因为原来design library的原理图很大,不想重新画了,所以打算直接修改工艺库途径不知道可不可以

步骤是:

CIW >>Tools >>Technology Tile Manager >>Attach >>在Technology Library 将simc18mmrf点击换成simc18mm

然后,检查修改了路径文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重新返回Schematic中,点击Q,修改属性。。。

这样可以吗,自己也不知道有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
原理图貌似不需要tf文件吧
你说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好象也碰到过,我也是用的5141,在用smic018rf模型的时候,老是说未定义的模型
可能是5141和库的不匹配,楼上的能留下qq或邮箱什么的,交流下么

网友:
应该是那个smic18mmrf PDK在windows下拷贝的过程中代码末尾都被加载了不可见的后缀,所以模型input.scs加载错误

在终端中,进入到spectre目录下,运行这个命令:dos2unix * *

这样个样子,就可以在linix下把代码后缀给去掉,然后就可以用了

貌似是这样子,可以试试哈

网友(2021-08-17):
不懂哦 问题多多 o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