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salicide?

楼主(2008-10-01):
What is salicid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licide and silicide?

网友:
有上下文提供吗?

网友:
what's the context?

网友:
salicide是自对准多晶硅化合物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2009-10-11):
poly用P+掺杂,同时Salicide 来降低poly的电阻!Salicide 后poly的值由几十欧降到几欧/方块
一般.35以下在做完p+  n+注入后都会再做一个sab层,就是为了降低poly及S D区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