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ndence模拟仿真怎么看输出阻抗值

楼主(2008-10-01):
请教: candence模拟仿真怎么看输出阻抗值
    我是新手
哪位大哥知道
                   谢谢了!!!!!!!!!

网友A:
输入端短路,在输出端加一个ac=1A电流源,然后进行ac分析,对频率进行扫描,输出电压值就应该是输出电阻值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用Hspice仿吧
一个.tf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spectre中的DC的参数扫描,

网友:
S11不行么?

网友:
有道理,试一下

网友(2011-12-22):
顶2#,觉得有道理。

网友B(2015-07-25):
此法可行,注意输出端不要交流接地

网友C:
二楼正解,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二楼好方法,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2017-10-14):
二楼好方法

网友:
2#的方法Razavi有提到,也可以是加AC magnitude=1V的vdc源然后看输出电流得到输出阻抗值

网友(2020-02-2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如果开环运放,输入短接,有一点点offset,输出节点的直流工作点就偏移了。导致你的输出阻抗减小。如何解决,自己加一个小的VD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正解,我也是这么干的

请问我这么仿真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测到的漏极ac电压是0

网友:
#14 的方法试了下,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电流也就100uA的样子

网友D(2021-03-11):
输出阻抗为什么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呢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D:
输出阻抗为什么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呢

频率高,就得考虑到寄生的影响了,所以输出阻抗变小。

网友E(2022-05-10):
引用 网友B:
此法可行,注意输出端不要交流接地

请问vdd还是正常连电源电压吗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短路,在输出端加一个ac=1A电流源,然后进行ac分析,对频率进行扫描,输出电压值就应该是输出电阻值
...

那电流源需要加DC值吗

网友(2024-07-26):
请问楼主,大家  有没有用SP进行仿真的,用到port期间,然后port里面的数值怎么设置,需要输入接地处理吗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E:
请问vdd还是正常连电源电压吗

需要的,所有直流偏置都要正常加,这样才是正确工作状态下的阻值。需要“短路”的是交流短路。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D:
输出阻抗为什么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呢

看成rc延时,t=rc等效于r=1/fc,f越高r越小(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