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级运放NMOS和PMOS输入有什么优劣?

楼主(2008-10-02):
在很多教材和资料上,分析两级运放和差分时,都是只用NMOS做例子,很少用PMOS输入做例子。PMOS输入有什么不同呢?如直流、频率特性等等。
欢迎大侠讨论

网友:
PMOS作输入可能更多地还是考虑闪烁噪声的原因吧

网友A:
PMOS管作为输入可以避免输入对管的衬底效应

网友:
好象Pmos做为输入级要好一些,一方面1/f噪声小一些,另外感觉两个极点在同样的电流容量下,可以拉地开一些.当然,选用PMOS还是NMOS作为输入级跟输入的直流工作点有关,如果输入共模电压很高,接近Vdd,那只能选择nmos作为输入级

网友:
mao shuo de you dao li

网友:
噪声和衬底效应都因该是原因。
N_mos的噪声是P_mos的30~40倍(同样的尺寸)。
还有就是P_mos可以解决衬底效应的影响。

网友:
我觉得:
1.输入共模范围有关.
2.噪声
3.deep N-well的管子也可以消除衬底效应

网友B:
pmos输入的优势在于flick noise更低,同时根据两级op的补偿方式中电容的位置,其具有较好的psrr(+)。
不足是增益和带宽会低。
两种输入方式的输入范围也不同。

网友C:
NMOS or PMOS is OK for differential amplifier. If the common mode input is close to supply voltage, then use NMOS input stage. If it's close to ground or lowest supply voltage, then use PMOS stage.

网友:
Nmos和Pmos的噪声真能能差到40-50倍吗?

网友:
pmos the gm is 2/3 smaller compared to nmos counterpart

网友(2008-11-19):
引用 网友B:
pmos输入的优势在于flick noise更低,同时根据两级op的补偿方式中电容的位置,其具有较好的psrr(+)。
不足是增益和带宽会低。
两种输入方式的输入范围也不同。

网友:
I agreed with 14th floor one

网友(2010-12-15):
如果电路中同时存在NMOS和PMOS输入对,他们的增益怎么计算?

网友:
有收获啊

网友(2016-10-14):
pmos速度慢,输入管优先是nmos。

网友:
多谢啦。学习下
ps.........nmos pmos噪声真的差这么多吗

网友(2018-09-04):
pmos和nmos的选择,应该主要考虑,噪声和失陪和面积的折衷。pmos的迁移率低,但是噪声好,所以相同的gm的pmos的id噪声会好2dB左右 1/f 噪声会好6dB左右。

网友D(2024-04-24):
引用 网友A:
PMOS管作为输入可以避免输入对管的衬底效应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pmos可以避免衬底效应,pmos的源端电位还是不固定的,Vbs还是会变,还是会有衬底效应的吧

网友(2024-10-04):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pmos可以避免衬底效应,pmos的源端电位还是不固定的,Vbs还是会变,还是会有衬底 ...

应该是PMOS的衬底可以接S极的意思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C:
NMOS or PMOS is OK for differential amplifier. If the common mode input is close to supply voltage,  ...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