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8-10-03):
1.工作电压是否一定要对称,即V+的V-的数值一定要相等?
2.输出电压的范围是怎么确定的?如V+输入+5V,V-输入-5V,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
3.如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范围又怎么确定?如V+输入+10V。
4.对于既可单电源又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如选择单电源供电,剩下的V+或V-引脚是悬空还是接地?

网友:
26022602 [退出登录]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没研究过

网友:
再骗点钱借个地方

网友A:
1.从运放设计过程来看,最好电源正负对称,易于分析,易于设计,而且输出可  以相对与零点正负对称取得较大的输出范围。若是不对称的话,要取得较大输  出范围,输出点电压就不会关于零点对称,可能会给应用造成麻烦。

2.输出电压有运放设计者确定,这点跟设计运放时所采用的结构类型联系紧密,  用户不能简单通过电源供电电压来判断输出范围,最好看人家的datasheet。

3.理由同2.

4.不能悬空,要接地。

以上个人愚见,只能参考!!

网友(2009-03-17):
引用 网友A:
1.从运放设计过程来看,最好电源正负对称,易于分析,易于设计,而且输出可  以相对与零点正负对称取得较大的输出范围。若是不对称的话,要取得较大输  出范围,输出点电压就不会关于零点对称,可能会给应用造成麻烦 ...

同意

网友:
怎么能悬空呢?IC中没有一个输入端是可以悬空的!!

网友:
不对称也可以,但是偏置电压要变

网友:
没深入研究过,不过觉得对称的好点,可是往往我们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是又很难做到完全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