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esd结构分析

楼主(2008-10-03):
附件中为一个第一级ESD保护管的电路,象是一个nmos管,一端接输入PAD,另一端接GND,但是栅极是悬空的,不是ggnmos,也不是gcnmos结构,哪位能指点迷津吗?中间还有一些染色效果不一样的小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用的是chipsmith吗?

网友:
怎么看来gate是接地的啊

楼主:
是用Chipsmith,后来仔细看,好像是LSCR,但画法有点奇怪.

楼主:
gate是悬空的,工艺好像是用cmos 0.5um HV

网友(2009-04-22):
看不懂啊。。。。。。

网友:
gate是悬空的.......

网友(2009-06-15):
逆看不懂
.。。。。。。。。。。。。。。

网友(2009-09-24):
刚接触不是很懂

网友:
我觉得就是一个截至的mos二极管,作为esd使用的

网友: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用NMOS做ESD保护,通常将G和S相连并且接地,形成PN结当中的P区,这是因为nmos(标准cmos工艺)是做在P-Sub当中的。nmos的D端相当于PN结的N区,这样就形成一个反偏的PN结。其实这种方法和直接用PN结做ESD保护的原理是一样的!
切忌:不要将这时候的mos管当mos看了!呵呵,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网友(2011-12-02):
楼主反向MBI5024
告你侵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