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2008-10-03):
如下图所示,如何用CLK检测出S的上升沿呢?

网友:
用clk去检测s信号?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只是要检测s信号,可以用一个寄存器,对当前s信号与前一s信号进行异或,并判断当前s信号的值即可。

网友:
编个VHDL程序就可以了呀
(clk'event and clk='1')

网友:
用移位寄存器

用移位寄存器,每个时钟采S的值,当移位寄存器的Q端为0而D端为1时,即为上升沿.为了消除亚稳态,建议再加两个移位积存器来消除亚稳态.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2009-01-20):
......
{t2,t1} <= #1 {t1,d};

pe = (0==t2) & (1==t1);

网友:
1)线路测试用示波器就可以了;
2)JTAG测试,建议用更高的clk,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
用识别器边沿触发模式

网友:
简单的检沿电路

module(clk,reset,a,b);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a;
output b;

reg a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a_r<=1'b0;
       else
               a_r<=a;
end

assign b=a_r && a;

网友:
修改一下

module(clk,reset,a,b);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a;
output b;

reg a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a_r<=1'b0;
       else
               a_r<=a;
end

assign b=!a_r && a;

网友(2009-06-05):
上升沿检测

//上升沿检测模块,要求信号保持时间在一个clock周期以上
module rising_edge_check(clock, signal, rising_flag);
    input clock;
    input signal;//input signal
    output rising_flag;//rising edge flag
reg [2:0] temp=3'b000;
always @(posedge clock)
  temp<={temp[1:0],signal};
assign rising_flag=(temp[1:0]==2'b01)?1'b1:1'b0;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test_rising_edge_check_v;
// Inputs
reg clock;
reg signal;
// Outputs
wire rising_flag;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rising_edge_check uut (
  .clock(clock),
  .signal(signal),
  .rising_flag(rising_flag)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ock = 0;
  signal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signal=1;
  #500;
  signal=0;
  #500;
  signal=1;
  #200;
  signal=0;
  #100;
  signal=1;
  #300;
  signal=0;
end
   always #100 clock=~clock   ;
endmodule

网友:
temp<={temp[1:0],signal};
请问这条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有收获的

还是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