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大家一本学习单片机的好资料

楼主(2008-10-04):
我就是看着这个学的 感觉挺好

楼主:
我需要元宝
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
下载一次
再送一份资料

楼主:
就是需要元宝啦 没办法 看到点好资料 必须下载完啊
LZ还分了N个卷压缩 BS之

网友:
调光型电子镇流器

自动匹配多种灯管

使用更灵活,有效降低零件库存成本。

终端用户可自由选择不同灯管调整光源。

宽幅无频闪平滑调光

调光范围由<1%到100%全亮,视具体应用环境灵活调节亮度以减少电费支出。

可在任一调光位置预热启动

预热启动功能,启动无频闪,不损伤灯管,适用于需频繁开关的场合。

所有调光位置都可预热启动,特别适用于会议室、剧院、电影院、演唱会现场等场合。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当未安装灯管或灯管损坏时自动切断电源 。

灯管替换后自动重新启动 。

过热自动切断电源 。

电压若超过350V,镇流器自动切换至最低调光位置。

产品使用寿命长达50,000小时

More Information

电子镇流器

自动匹配多种灯管

使用更灵活,有效降低零件库存成本。

终端用户可自由选择不同灯管调整光源。

预热启动

启动无频闪,不损伤灯管,适用于需频繁开关的场合。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当未安装灯管或灯管损坏时自动切断电源。

灯管替换后自动重新启动。

过热自动切断电源。

产品使用寿命长达50,000小时

More Information

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分离式启动装置(针对独立式型号)

启动器安装于灯管旁,和镇流器的连接线最长可达到30米。

数字控制

自动监控镇流器和灯管的工作状态,并由不同颜色的LED指示错误信息。

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

光源无频闪。

恒定的输出提供稳定的光色。

可以提高灯管寿命50%

无声共振现象,启动更稳定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当未安装管或灯管损坏时自动切断电源。

短路保护。

断路保护。

过热自动切断电源。

更方便的安装,不需要螺丝

产品使用寿命长达50,000小时

More Information

LED驱动

适配功率范围广

在较大范围内允许您灵活地选择连接方案。

紧凑的尺寸和较低的重量

为灯具设计提供方便。

配合HEP的LED色彩控制装置和PWM模块以适用于特殊的应用场合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带有可自动启动的短路关断保护。

带有自动复位的过热和过载保护。

More Information

3/4色RGB(W)控制装置

本控制装置能够通过输出1~10V控制信号来控制调光镇流器或调光器。用户通过机壳上的Tz和Ts按键开关或者另外外接两个按键开关来进行操控。

本控制模块通过内置或者外接按键开关可以实现的功能:

启动色彩序列

停止色彩序列

改变色彩序列

改变循环时间

设定最低调光位置

设定最大调光位置

产品使用寿命长达50,000小时

More Information

LED3通道色彩控制装置

本控制装置匹配使用24VDC恒流的LED。能够使LED产生RGB三基色的光谱(决定于LED的颜色)并对色彩进行控制。

● 本控制装置有8个内部固化的色彩程序,并可通过按键Ts进行选择。

● 循环次数能够通过Tz按键进行从2秒到256秒的8段调节。

这些功能还可以通过另行外接的按键进行操控。

More Information

3通道PWM模块

产品特点:

本模块能够通过外部灯光控制系统来控制LED生成RGB三基色的光谱(取决于LED的颜色)。

通过内置的Dip开关和电位计进行输入调节控制:

● 外部0~10V控制信号转换成0~100%PWM信号

● 根据各自的调节,每个通道的外部0~10V控制信号转换成PWM信号 后发送到最大和最小的电位计上。

● 外部1~10控制信号转换成电流为0.25mA的0~100%PWM信号。

当外部控制信号为0V时,PWM输出被切断。

More Information

电子变压器

通过后沿相位调光器可实现无频闪线性调光

支持多种功率负载

使用更灵活,有效降低零件库存成本。

终端用户可自由选择不同功率灯管调整光源。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带有可自动启动的短路关断保护

带有自动复位的过热和过载保护

当未安装灯管或灯管损坏时自动切断保护

灯管替换后自动重新启动

软启动方式(部分型号)

可大幅延长灯管使用寿命。

更轻的重量和更紧凑的外形

安装更灵活方便,适应更多种灯具。

More Information

低压卤素灯连接器

通过后沿相位调光器可实现无频闪线性调光

支持多种功率负载

使用更灵活,有效降低零件库存成本。

终端用户可自由选择不同功率灯管调整光源。

提供可靠和安全的使用保障

带有可自动启动的短路关断保护

带有自动复位的过热和过载保护

当未安装灯管或灯管损坏时自动切断保护

灯管替换后自动重新启动

软启动方式(部分型号)

可大幅延长灯管使用寿命。

更轻的重量和更紧凑的外形

安装更灵活方便,适应更多种灯具。

More Information

紧急照明装置

产品特点:

适用于T5,T8以及紧凑型荧光灯管。

使用更灵活,有效降低零件库存成本。

终端用户可自由选择不同灯管调整光源。

可与各种镇流器配合使用

包括电子式、调光型、1灯2灯通用型、电感式和电感低损耗型镇流器,所以不必更换您现有的设备

具有自动充电控制电路

配备LED工作状态指示灯

产品使用寿命长达50,000小时

网友(2008-11-12):
有目录吗?

网友:
很不错的C51教程,谢谢!

网友:
C51经典教程

C51经典教程

C51经典教程

网友(2008-12-21):
:victory::victory::handshake: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