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是如何测试

楼主(2008-10-04):
请教一下大家, DAC是如何测试的,有详细的测试流程和test plan吗?

楼主:
请教以下DAC如何测试, 和它的test plan 等, 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要测哪些特性?
最主要的应该是转换精度的测量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test plan很好写,就输入方波就ok了

网友(2008-12-12):
不太明白,期待!!!

网友:
测试方法还是较多的,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2009-03-02):
有什么书啊!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May I ask how to design DAC or how to simulate DAC first? Test plan is designer's responsibility

网友(2010-11-09):
好好一个帖子就被大家灌水给毁掉了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A:
功能测试:测试DAC各个功能模块的功能是否正确。
静态测试:INL/DNL/GAIN ERROR/OFFSET ERROR,输入端输入 ...

那再请教一下前辈,测试仪器用的什么呢?数字信号根据开发板给?模拟输出用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