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栅放大器(floating_gate AMP)

楼主(2008-10-04):
找了一些基于浮栅技术的模拟电路设计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A High Temperature Floating Gate.pdf

A Reversible CMOS AD DA Converter Implemented with Pseudo Floating-Gate.pdf

A SIMULATION MODEL FOR FLOATING-GATE MOS SYNAPSE TRANSISTORS.pdf

FLOATING-GATE TRANSISTOR_Phd.pdf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用法常见吗?
因为floating gate device 需要特殊工艺

谢谢!

楼主:
使用浮栅技术只是想通过降低阈值电压来减小电源电压,以达到超低功耗的目的,
而另一种达到相同目的的方法是施加衬底电压。两者应该是各有利弊。
你说的对浮栅需要特殊工艺,会增加成本,但对于一些特殊的场合也就不计较了。。

找了一片国内的文章,里面对两者写了几句。可以参考

衬底驱动MOSFET 特性分析及超低压运算放大器.pdf

网友:
不太懂 為何要使用 model 不準的 float GATE  ??  一般 如前說  advance procee (有本 high performance processor design  提過 很多  低漏電的電路  ,  substrate 加 bias 是一個方式  .  至於 floating gate  如果說使用 FIELD oxide 來做 mos  , 除了 Vth 很高   有其他優點 嗎 ??        如果 是 pure analog design 要 低耗電  該使用別的方式吧  .  另外一個 float gate 是使用 eeprom  process  這是以前使用 eeprom  本身有 float GATE  可使用 ,    但是 一般都是 digital circuit       以前有聽說過  使用  double poly  process 可使用  放電方式  做到 類似 eeprom  電氣方式   . 因為 不是所有 process 有 eeprom 可存資料   如果 只有幾bit   可以 偷偷使用 DOUBLE POLY 做出 EEPROM 但是 可靠度是一個問題 .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在低电压设计中对上述两者间的考量与选择,似乎衬底偏置的方法更普遍,更容易实现
不过在Multiple-input,programmable gain等特殊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吧。

Multiple-input floating-gate MOS transistor in analogue electronics circuit.pdf

网友(2010-12-05):
回复 楼主:
You are great!

网友:
正在寻找的好东西!

网友(2013-06-26):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3-05):
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