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周期采集64点的时间问题

楼主(2008-10-06):
/*************************/
/* 系统上电初始化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EA = 0;            // CPU关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方式1,定时器1方式1
   TH0 = (65536-200)/256;
   TL0 = (65536-2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使用第1组寄存器 ,AD采集一个周期 20ms/100=200us */
/****************************************************/
void time0_Routin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0;
     TH0 = (65536-200)/256;
     TL0 = (65536-200)%256;
      x = AD(1);     //AD转换
      AD_result[AD_number]=(u_int)(x*500/1024);   //扩大100,转换成模拟量
      if(AD_number>100)  //采集64次
  {
   result = AD_change(); //如果64次采集完成,进行均方根计算
   yunsuan();   //将结果放入显示缓存中
   AD_number = 0;    //清采集次数累加器
   }
   else AD_number++;   //集次数累加器加1
}计算出来的不对,应该是时间问题,请各位帮忙。我试验在中断中计数5000(5000*200us=1s)时间相差很,多把200改小改到160左右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算中断占用时间也不可能占用这么多啊,不是说最多占用8个周期,但现在差的太多了,(我把中断中的程序放到主程序中,在中断中设置个标志位方法,一样不行)

网友(2009-01-01):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
仔细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