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pectre与hsim仿真的区别

楼主(2008-10-06):
请高手指点:我用spectre仿一个PLL电路,仿真结果正确,但用hsim仿真结果不正确。在设置了hsim仿真的速度和精度后,都没有效果,想请高手指点,hsim是否可以仿真PLL电路,或者该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
hsim就是用来验证功能的,也许是版本太旧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现在的仿真结构收敛不到我想得到的电压值,但spectre可以。我用的是NASSDA.HSIM.v5.0.01

网友:
我用spectre和hsim仿sram的access time,两者也不一样。
唉,都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

网友:
当然相信spectre,hsim精度不够,精度够了
就慢了

网友:
HSIM不是很精确
如果SPECTRE设置没问题就可以了
另外看看是不是VCO的initial condition 在HSIM里面没有设置好

网友:
但是,我的上头说另可相信hsim,因为他说artisan做sram就是全程用hsim仿真的。
但是我仿真的结果是spectre仿真的读取时间比hsim仿真的读取时间要快。

网友:
精度和速度的折衷。spectre似乎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2008-12-31):
spectre精度还可以吧

网友(2009-03-26):
正在学习仿真

网友:
好好学习 努力挣钱

网友(2009-06-25):
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09-11-30):
要学习才知道,应该设置问题吧

网友:
it seems must use analog mode

in hsim

to simulate pll,
pleae see user guide

网友(2010-05-26):
这样听起来应该是spectre仿真比较可信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还有就是请教一下,在hsim中混合仿真,其中模拟电路有.sp文件,数字电路是用Verilog前端再到DC,再到后端Astro生成的,请问怎样进行系统的混合仿真啊?

网友(2010-09-16):
我在用hsim

网友(2010-11-07):
what could we do for it ???  Spice  to compare it ???

网友:
应该相信SPECTRE

网友(2011-08-09):
謝謝分享資訊,學習到了。

网友(2011-09-09):
useful forum discuss for me, thanks

网友:
spectres是spice仿真器,hsim是fast-spice,两个仿真器机制不同。应该相信spectre的结果。

网友:
    sram和PLL能一样么?你上头看来也不明白。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A:

    aaa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BEST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网友:
回复 网友B:

    NICE TO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INFO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HIHI

网友:
回复 网友B:

    EETOP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NOP

网友:
回复 网友B:

    anal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hihihihi

网友:
hsim是fastspice的
如果用fastspice的方式来仿真的话,绝对没有specre靠谱

不过不知道现在的hsim是否会自动调回spice的方式

网友:
及时用hsim仿真,也可以将精度提高,降低速度,达到和spice相似的结果。但是这样一来,你还不如直接用spice仿真。

网友(2012-01-17):
有谁可以详细总结一下有哪些参数的设置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2012-04-05):
应该是spectre吧!

网友(2013-06-01):
据说不要太相信仿真器

网友:
spectre 也是 有分 spice mode ,  turbo_mode

turbo mode 會變快
但是 ACCURACY會不會變差?得看設定吧

以前比過  hsim  hspice  run PLL .. 都不太一樣
HSPICE  會更接近 CHIP.  但是 HSIM 很快..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