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两级运放做输入信号buffer

楼主(2008-10-06):
用两级运放做输入信号的单位增益缓冲器,用1.8V电压,信号输入范围为0.45-1.35v,设计的运放的共模范围要不要满足这个信号范围的要求啊?

网友:
当然要啦,不然运放怎么工作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不好回

网友:
If depletion device NMOS can be used, then this device can be used as the input stage for rail-to-rail operation.

网友A:
不用接成单位增益反馈,
可以接成balance voltage amplifier,在输入端加电阻分压
在输出到反馈点也加电阻分压网络,取gain=1就ok了
在输入端的范围就会减小一半(如果分压电阻值相同)

网友:
接成vin-端负反馈电阻分压反馈形式
vin+稳定在共模点 vin-也会稳定
就不需要很大的op icmr了

楼主:
学习了,明白了,感谢各位!

网友:
也可以接成r2r的输入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成单位增益反馈,
可以接成balance voltage amplifier,在输入端加电阻分压
在输出到反馈点也加电阻分压网络,取gain=1就ok了
在输入端的范围就会减小一半(如果分压电阻值相同)

太抽象了,请具体讲讲嘛~

网友(2017-12-05):
回复 网友A:

   前辈,可以画个图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