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高压保护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06):
条件: diode_A      diode_B     HVPMOS
BV/Vt1       33v          31v           33v
当PAD对VSSD放正电时,
PHV上得到达33V时,HVPMOS才会起作用,
但这时,已经达到diode_B的击穿电压,
那么diode_B会被击穿吗?从而让HVPMOS管不能正常保护?

谢谢谢谢

网友A:
基本会击穿

网友B:
LZ是专业做ESD的?

网友:
仿电环路设计好像不对

至少我不会这么做

power pad和普通pad esd做法不一样

楼主:
你好,这里不PHV  NHV到VSSD是高压BUS线到地的地方放置的ESD保护结构,

由于高压NMOS管很容易被击穿,所以我才采用了高压PMOS管来做,而且这里的面积为90*200

之所以采用BV模式,而不是NBV模式做保护,是因为PHV NHV两个内部高压电源在跳动

其特性可近似为PHV=PULSE(0  15N 15N 2.8V 14.5V)   NHV=PULSE(0  15N 15N  0V  -12V)

还希望大侠能多多指教

其中diode_B有两种pdio18(BV=33v) ndio18(BV=31v)但由于是做CSTN,所以SUB接的是VSSD,所以

只能选择ndio18,所以才出现这样的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会击穿

如果考虑到PAD与NHV 之间的电容耦合,以及NHV PHV之间的电容藕荷,

那么DIODE_B或许是不是就不会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专业做ESD的?

恩,是啊,莫非兄台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啊,莫非兄台也是

没有,只是项目需要做些了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多多出力啊

楼主:
马上就要出去了,但这个高压的ESD问题依然存在,焦人啊!

网友C:
your diode b will not be broken, because your nhv should be floating, and in your circuit, the path from pad to vssd includes two parrel ones, one include diode A and pmos, another includes diode b and nmos. Obviously if the pad is positive high voltage, the diode a and pmos is the forward path, and is much easier to be turned 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our diode b will not be broken, because your nhv should be floating, and in your circuit, the path from pad to vssd includes two parrel ones, one include diode A and pmos, another includes diode b an ...

A路的pmos也是反向diode击穿保护,两路谁先导通不好说吧,还跟管子面积、版图、电容分布有关系
只要不是内部电路出问题都比较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路的pmos也是反向diode击穿保护,两路谁先导通不好说吧,还跟管子面积、版图、电容分布有关系
只要不是内部电路出问题都比较好解决

在输出驱动部分,我把容易击穿的高压NMOS管用电阻隔离开,

只是DIODE_B面积有限,击穿电压又比高压PMOS管的触发电压要低,

且高压PMOS管触发后,没有骤回,所以PAD上的电压还会继续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r diode b will not be broken, because your nhv should be floating, and in your circuit, the path from pad to vssd includes two parrel ones, one include diode A and pmos, another includes diode b an ...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advice;

indeed, there are 2 parrel ESD  path which are  diode A to PMOS and diode B to PMOS;

and they are BV for ESD protection, one for the positive ,the other is for the negative;

althougth diode A is easy to turn on, yet the PMOS for ESD isn't snapback, so the voltage in the PAD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Except the voltage on the each side of the diode B increases synchronously

Thus, I think the diode B is in danger as w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出驱动部分,我把容易击穿的高压NMOS管用电阻隔离开,

只是DIODE_B面积有限,击穿电压又比高压PMOS管的触发电压要低,

且高压PMOS管触发后,没有骤回,所以PAD上的电压还会继续上升

加电阻隔离ESD肯定没问题了,只是有个IR的压降
我觉得可以在PMOS管的gate和PHV之间加个电阻,在ESD瞬间PMOS管沟道导通
这样有可能可以降低PMOS的触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阻隔离ESD肯定没问题了,只是有个IR的压降
我觉得可以在PMOS管的gate和PHV之间加个电阻,在ESD瞬间PMOS管沟道导通
这样有可能可以降低PMOS的触发电压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我准备加个10k以上的POLY电阻,应该够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我准备加个10k以上的POLY电阻,应该够了吧

应该够了,时间常数有差不多100ns了,看你的PHV是个周期信号,不知道对你的电路功能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够了,时间常数有差不多100ns了,看你的PHV是个周期信号,不知道对你的电路功能有没有影响

影响很小,这个问题仿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曾经想用LVSCR结构保证ESD触发电压比DIODE_B的击穿电压更低,

但此工艺的高压二极管的节并不强健,不能足以提供初始化电流,

所以转而选用高压PMOS管来保护了;

谢谢谢谢

网友(2012-02-01):
达到了33v,也未必一下子坏吧,也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