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和nmos 的W/L比例

楼主(2008-10-06):
按照教科书上将,在设计反相器版图时,pmos 和nmos 的W/L比例应该为2.5:1左右,但实际上看到的一些库,如tanner 的scmos库 及ncsu-cdk内的layout,其nmos和pmos的W/L均为1:1,请高手指点,这样做有何道理,好处和坏处在哪里?

网友:
个人愚见:pmos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弱,因为当中的多子是空穴,其迁移率只有电子的1/4-1/2左右,所以为了提高pmos的Id必须把W/L增大.一般使用的设计软件给出的都是理想状态,我们还需要靠自己去计算得出最夹答案!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主要看各个逻辑库的,一般情况下是3~4:1

网友(2008-12-18):
看是哪家的工艺了, 有时候也可能是2:1

网友(2009-08-13):
2:1或者3:1
比较常见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layout的template决定, 要考虑到版图面积.
正常的inverter 的 P/N 在2.4:1.
如果是clock tree 上的inverter,考虑到占空比的要求可能要在作调整.

网友(2010-11-21):
哦。原来是这样紫的啊~~

网友:
我们老师上课一般是给2:1

网友(2011-04-17):
smic的0.13大概1.5:1.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