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 闭环特性仿真

楼主(2008-10-07):
侧重opa闭环特性设计时,应主要仿真哪些参数?应该做怎样的仿真?

网友:
setting time,包括大信号和小信号,stability,UBW,PSRR,input-refered noise......

楼主:
那负载特性呢?对于外电路的要求呢?需不需要仿真具体的实现放大5倍,或者积分的性能?

网友:
这些仿真都要针对你的应用了
比如一个内部的OP&一个驱动音箱的op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9-02-27):
resistive and capacitive load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网友:
Of course you have to simulate those.  Simulate AC and transient to see if your closed loop gain in what you want (say, 5 in your case).  If you see a high loop gain results from your AC simulation, then you should see a very close to gain of 5 in your transient simulation.

Hope this 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