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与bootloader的困惑

楼主(2008-10-07):
看相关的书上说,bootloader是嵌入式系统必需的,在查找资料时,看到有些关于bootloader的实验例程,但都是其它操作系统的,比如linux,vxworks等,对于ucos提到最多的是移植,没看到有针对ucos的bootloader的实验或相关的介绍,是不是对于ucos,它的bootloader可以不用啊?
还有:我的理解bootloader的一个作用就是在启动时可以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去运行。那对于ucos的应用程序,这个搬移是谁来实现的啊?如果是bootloader,那么怎么没有它的介绍呢?这点不懂,请大侠指点!很困惑!谢谢了

网友(2009-02-19):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不过好像移植到ARM上还是需要写初始化代码

网友:
bootloader就是在boot时load需要加载的代码数据等,然后jump到加载的代码的入口,执行该代码,该被bootloader加载的代码可以时ucos的应用程序(包括ucos).

网友:
ucos2上也有bootloader的。

网友:
UCOS跟其它的操作系统不一样,它是跟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的.bootloader是系统初始化以及将数据复制到RAM的一段汇编代码.在ARM上运行时,不管什么芯片肯定要有这样的代码,运不运行操作系统都要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