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个多端口ram的模块,但是综合不出频率

楼主(2008-10-07):
我写了一个多端口ram的模块,但是综合不出频率,去除这个模块,整体的频率就能综合出来,请高手指正

module regfile(

               clk,
               // for decoder1
               we3,
               ra1,
               ra2,
               wa3,
               wd3,
               rd1,
               rd2,

               // decoder2
               we6,
               ra4,
               ra5,
               wa6,
               wd6,
               rd4,
               rd5
               );

//macro defines
parameter WIDTH_REG_ADDR = 3'd5;
parameter WIDTH_REG_DATA = 6'd32;

//input signals
input          clk;
input          we3;
input          we6;
input[WIDTH_REG_ADDR-1:0]     ra1;
input[WIDTH_REG_ADDR-1:0]     ra2;
input[WIDTH_REG_ADDR-1:0]     wa3;

input[WIDTH_REG_ADDR-1:0]     ra4;
input[WIDTH_REG_ADDR-1:0]     ra5;
input[WIDTH_REG_ADDR-1:0]     wa6;

input[WIDTH_REG_DATA-1:0]     wd6;
input[WIDTH_REG_DATA-1:0]     wd3;

//output signals
output[WIDTH_REG_DATA-1:0]    rd1;
output[WIDTH_REG_DATA-1:0]    rd2;
output[WIDTH_REG_DATA-1:0]    rd4;
output[WIDTH_REG_DATA-1:0]    rd5;
//logic

reg [31:0] rf[31: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e3) rf[wa3]<=wd3;
else
   if (we6) rf[wa6]<=wd6;
end

assign rd1 = (ra1 != 0)?rf[ra1]:0;
assign rd2 = (ra2 != 0)?rf[ra2]:0;

assign rd4 = (ra4 != 0)?rf[ra4]:0;
assign rd5 = (ra5 != 0)?rf[ra5]:0;

endmodule

网友:
库里面没有对应这样功能的memory模块,自然是综合不出memory了

网友:
只有一个ram,你想要哪里到哪里的时间参数?

网友:
没有时间参数啊

网友(2008-12-15):
这个好奇怪啊,难道没有time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