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电容的仿真!!!

楼主(2008-10-07):
我想得到pmos的Cgs和Cds随Vs电压变化的曲线(用作VCO的varactor),以下是电路结构和仿真过程:
电路结构:
pmos管的S和D相连接Vscan(dc magnitude设为变量s),G接另一个电源Vsig(ac magnitude为1v)。
仿真过程:
在analysis中设置ac,对频率进行扫描。然后再用parametric analysis 对 s进行扫描。把仿真的结果用caculator计算“result browser”中“ac-info”里面Cgs与Cds的和,发现结果是负数。为什么会是负数呢?我的仿真方法是否不对?请指教!!

网友:
ur way is not good! Look the words below...

initial:
       1. set bias voltage of s,d,g,b  pole net .
eg: NMOS
vs=vd=vb=0
vg vg 0 bias ac=1
       2.
.ac  dec  1 1  sweep bias poi 5 0 1 2 3 4
meas i(vg) at fre=1 then you can make it.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楼主:
二楼能解释一下你的思路吗?仿真出来的电流值怎样对应上结电容的值呢?

网友:
re

c=i/vs
here s=2*pi*f
for f=1, u can work out s=2*pi,v=1
so, c=i/2pi
then u get the value of c under all bias.

网友:
add

take care the diff bewteen S & F

网友:
correction

s=2pi*f

网友:
TianBian365 真实诲人不倦

网友:
困惑好久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

网友:
回复楼主

进行瞬态分析也可以,电路不变,加一个瞬态源,斜率为一。电流极为电容

网友:
doubt

Maybe yours is a not bad way, but the transient info include  ac parameters and how do you make sure under what cond the value Cap is.

网友:
试试吧,真的可以

网友(2010-08-08):
使用SP仿真,MOS电容的一段接port,另外一段接gnd。然后sweep frequency, 得出Y参数后,对频率求微分,并除以2*pi, 就可以得出电容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网友(2012-05-10):
回复 网友A:

    为什得出Y参数之后求微分 可以得到 电容值

网友(2012-12-29):
不太明白Y 参数法

网友(2014-05-15):
2楼正解,记得boser的教程里面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4-06-25):
回复 17# 2steps 挖坟了,为啥有的工艺的文档中提到sp 仿真时电容两端都加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S21,S12等等要两个吧

网友(2014-12-17):
研究中。。。。看起来非常有效

网友(2015-02-10):
不太明白~~

网友(2016-10-25):
同样遇到困惑 ,解答得不错

网友(2019-02-17):
一定要这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