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两级运放的级间极点和输出极点

楼主(2008-10-07):
请问,两级运放级间极点和输出极点一般哪个高一些?如果负载电容较大,输出极点远远低于级间极点成为主极点,密勒补偿还起作用吗?我用的是经典的两级运放,7个管那种。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中间的pole比较低,成为dominant pole.
因为输出负载电容虽然大,但是输出阻抗也同时很小,该极点会高一些。

如果你的负载电容实在很大,那么一般不会用opamp来驱动了,直接用ota来驱动它。

楼主:
opamp驱动10p的电容负载算不算大?这样用3p左右的补偿电容感觉很浪费面积。

网友:
还算可以吧。

网友:
主极点在外的话带宽太小了吧,还有用吗

楼主:
做低速的buffer,带宽要求不高

网友:
二楼说得不错,密勒补偿总是使第一级成为主极点

网友:
二级运放的话主极点一般是放在第一级吧
否则负载电容是不可预测的,会影响运放的频率特性

网友(2011-08-17):
密勒补偿会使两个极点分裂的,输出极点被推得更远

网友(2013-06-01):
对,密勒补偿会增大极间电容,对输出节点的电容影响不大,应该将第一级设为主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说得不错,密勒补偿总是使第一级成为主极点

虽然是08年的老帖子了,被顶出来,看了一下,好像“密勒补偿总是使第一级成为主极点”这个说法不是太正确,个人认为,当负载电容从很小(1pF)到很大(1000uF+)变化时,到了CL可以与gm2*R1*Cc相比拟时,主极点就跟CL有关了,不过,这个时候CL比原来设计的最大负载电容大了很多倍了,实际应用也不会用到吧。我好像仿过七管的电路,当负载电容很大的时候,相位裕度很好,幅度曲线也还正常,就是带宽很小,转换速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