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种提高增益的方法的原理??

楼主(2008-10-07):
在看一些资料时看到current starving可以提高增益,问一下该方法如何提高增益?
该方法与current cancellation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
current starving是指负载管由diode的MOS管与有源负载并联产生
这样gain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受两个并联管分电流的比例影响)
并且极点位置比较高,带宽可以比较大

网友(2024-11-01):
ro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