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10-08):
各位师兄好,我写了一段测试代码,让AT89S52的IO口输出低电平,但是不管怎样他输出的都是高电平,为什么啊?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data_OUT P1
sbit a=P3^1;
sbit b=P3^0;
sbit c=P3^2;
sbit d=P3^3;
main()
{
data_OUT=0x00;
while(1)
{
   a=0;
   b=0;
}
}

网友:
可能电路错了~

网友:
1 看一下汇编出来的代码是否正确
2 查看一下电路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AT89S52 好像是AVR开发板啊, 怎么能用c51系列的代码呢?

网友:
AT89S52

AT89S52 是AVR开发板啊

网友(2010-05-30):
请大家帮帮忙,毕业设计,产生一个5KHz的三角波,阶梯波,两者同步

网友:
不可能啊,P1口和P3^0,P3^1是低电平啊,可能你测错了管脚了吧? 1# wangcuizh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