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70与ti 的dsp等待信号逻辑ehpi

楼主(2008-10-08):
目前采用mpc8270与ti 的dsp通过ehpi进行读写;因为读写速度不同,所以需要在8270读写周期中插入pgta等待信号。这就需要用dsp的等待信号来做逻辑,哪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逻辑,或者曾经调试过?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单次读写,前后内容是一致的,读出的也就是写进去的内容,但是连续读写的话,内容不对。
应该是逻辑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逻辑哪里问题!

楼主:
还希望大家能够给个建议!~调试很长时间了,不见进展,很郁闷!!
谢谢啦!

楼主:
目前逻辑已经可以实现写入然后读出正确;但是必须要读两次,第二次读到是正确的,第一次读的内容肯定是上次读其他地址读到内容;
困惑!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