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 sensing current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如果power transistor的Rds(on)比较小,比如说已经达到了50mohm,那么current sensing从结构上是否需要改变,一般采用哪种结构?
      请坛油们讨论,有资料的上传。
      无论buck还是boost,都可以!

网友:
DC-DC和LDO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

网友A:
HKUST, 有一个教授写过current sensing 的文章的,你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楼主:
1. LDO是线性器件,DC-DC算作是混合信号器件,里面涉及到PWM,分析起来比LDO复杂,通常电路级无法确定PM,必须要将离散信号线性化,然后建立模型才可以进行系统级仿真。
2. LDO的效率很低,基本上自身消耗的效率等于:(Vin-Vout)*Iout,而DC-DC却效率很高,原则上基本上符合Vin*Iin=Vout*Iout,效率高达90%以上。
3.LDO的噪声低,作PCB板方便,DC-DC有纹波,对PCB板要求高,通常在DC-DC后面接PSRR好的LDO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KUST, 有一个教授写过current sensing 的文章的,你google一下就找到了。

那篇论文叫做什么名字,能否相告!

网友:
感谢5楼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与楼主的问题不符,但是还是想问一下,为什么给UMTS PA供电用DC-DC,而给GSM PA 供电则用LDO?

网友A:
1. A monolithic current-mode CMOS DC-DC converter with on-chip current-sensing technique

Cheung Fai Lee   Mok, P.K.T.
Dept. of Electr. & Electron. Eng., Hong Kong Univ. of Sci. & Technol., China;

This paper appears in: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Publication Date: Jan. 2004
Volume: 39,  Issue: 1

2. On-chip current sensing technique for CMOS monolithic switch-mode power converters

Cheung Fai Lee   Mok, P.K.T.
Dept. of Electr. & Electron. Eng., Hong Kong Univ. of Sci. & Technol.;

This paper appears in: Circuits and Systems, 2002. ISCAS 2002.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ublication Date: 2002
Volume: 5,  On page(s): V-265- V-268 vol.5

网友:
看看 Rincón-Mora的Current-Sensing Techniques for DC-DC Converters

以及他的博士论文你会对这个技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 monolithic current-mode CMOS DC-DC converter with on-chip current-sensing technique

Cheung Fai Lee   Mok, P.K.T.
Dept. of Electr. & Electron. Eng., Hong Kong Univ. of Sci. & Technol., Ch ...

谢谢,我正好找到了这篇文章!

网友:
dc dc usually refer to the buck/boost converter, which has efficiency close to 90%, and is not related to the dc1 value and dc2 value, efficiency of ldo is basically dc2/dc1.

网友(2021-06-17):
提供十分有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