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Cgs和Cds都是负值????

楼主(2008-10-08):
我用Spetre仿真的时候检查pmos管的静态工作点的时候发现Cgs和Cds都是负值,mos管是工作在triode区。负值的电容有什么意义?请多指教!!!

网友:
去看看spectre mod的manual,那里有讲为啥电容是负的。dQ/dV得到的

网友:
能否再解释一下?
难道电压在上升而电荷可能会下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