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中baluns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10-08):
先请而后教,谢谢^_^

用的是老版本的cadence,analoglib库里还没有理想的ideal_balun元件,

so自己用analogLib库里面的xfmr元件搭了一个baluns,但是用hspice仿真时网表总是倒不出来,报错是xfmr元件缺少参数ip和is,但是在cadence中看xfmr元件属性,只有3个参数,分别是number of xx prior~  、number of xxx second xx、m,都填了却还是这样

请教为什么?该怎么办?

后教而先请,谢谢了
--

网友(2009-10-11):
沒有用過所以沒辦法
不過幫大大頂

网友:
先请而后教,谢谢^_^

用的是老版本的cadence,analoglib库里还没有理想的ideal_balun元件,

so自己用analogLib库里面的xfmr元件搭了一个baluns,但是用hspice仿真时网表总是倒不出来,报错是xfmr元件缺少参数i ...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vcvs来实现吧  在激励文件中用hspice vcvs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VCVS做差分信号的时候对阻抗匹配有没有影响呢?我在做混频器

网友:
不知道和理想balun有没有区别

网友:
不是很懂 请教大牛解释!

网友:
哇 两年前得帖子被顶起
我记得analogLib中有个ideal_balun的

网友(2012-12-31):
区别不大的,只是仿真工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