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C8272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10-08):
哪位是高手,给我介绍一下MPC8272或者一般PPC处理器加电后到跳到操作系统之前的这部分初始化过程
或者给我推荐几本相关书籍可以学习的
我刚接触powerPC不久

网友(2008-12-02):
这个和826X系列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初始化过程嘛,看Linux的源代码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不同核的处理器,其启动序列是一样的,比如850/860, 82xx和85xx的启动路程就不一样,建议去Freescale下载相关的User Manual. 850/860, 85xx是从局部总线的最高地址开始执行,如果是32位的处理器,那就是CPU上电后从0xFFFFFFFC处取指令,一般来说,这里其实就是一条跳转指令,这和下面提到的82xx系列是不同的.

FreeScale的824x,825x,826x,827x,828x系列的核都是603e,那启动流程应该是一样的。首先通过配置字Hare Reset Configuration Word的判断系统的的入口地址是高端地址还是低端地址,系统支持两种boot memory space, 0xfe000000或者是0x00000000.
关于配置字,是上电时从CS#0首先读入的数据,但是读入的时候是抽取0x00,0x08,0x10,0x18四个地址的四个字节拼成一个word. 一般来说,CS#0就是系统的flash,也就是bootloader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配置字就是需要一开始烧在flash 0x00,0x08,0x10,0x18位置的4个字节。命令字除了boot memory space的描述外,还有一些提前项,这个需要自己去看文档。

楼主(2009-01-13):
谢谢两位热心人的回答,但是那么多广告让我实在是伤心

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
也总结了一些笔记
会在稍后整理完毕发上来
希望高手们看看那里不合理可以给我指出来
也希望像我一样的初学者可以一起来进行交流

网友:
非常好!期待你的总结!

现在广告帖的问题很麻烦,只能不断禁,不过他会申请其他的马甲。自己过滤吧。

网友:
网上有个ppc的启动流程,我之前跟踪了一下基本差不多。
最后总结处一个结论 :就是linux操作系统已经吧汇编那一块的代码写的很完善了,我做了 两个系列的powerpc cpu。都不需要改动。

网友:
现在我还没有跑到Linux系统里
还是在把u-boot往板子上移植
不过听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以后的工作开来不会很繁琐
不过以8260为基础移植8272需要哪些地方修改的细节能在这里讲讲么?

网友(2010-09-17):
复位后首先读RSCONFIG,再读MODCK,待PLL稳定,读Hare Reset Configuration Word,得到BOOTROM的SIZE,得到跳转地址,得到IMMR地址等这些最基础的.关于配置字,是上电时从CS=0(BOOTROM)首先读入的数据,分别从0x00,0x08,0x10,0x18四个地址的四个字节拼成一个word. 跳进ROM后偏移0X100开始设置BR1,OR1等,然后跳转到你的操作系统.BIN所在地址,开始清CACHE,关中断,初始化SDRAM等,把操作系统印象加载到RAM中开始运行.
具体流程请看芯片手册以及BSP流程.

网友(2013-06-06):
这个帖子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