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电压偏置和电流偏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08):
感觉一个管给其镜像电流和在栅极加个电压,效果应该一样吧?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偏置电路离需要偏置的电路比较远的话,
电流偏置更合适!

楼主:
离得比较远的话,担心电压降,但镜像个电流过去跟提供个电压过去是同一回事吧?电流的镜像不是根据两个管的过驱动电压一样吗?

网友:
有电流偏置的话可以把电流镜的两个管子放的比较近啊
就是在你的偏置电路中拉出一条电流支路
然后再在你的实际电路中接diode连接的mos管
这样就没有电压降的问题了!

楼主:
哦,明白,电流可以长距离传送,不像电压那样会有损失。

网友:
对,楼上的说得太对了,特别是对版图的时候,长距离传输最好走电流,不要走电压信号。因为电压信号有折损,而电流则没这种情况。

网友:
理解。。有所收获 不错。

网友:
一般好像都是用电流偏置吧。

网友(2009-02-20):
一般好像都是用电流偏置吧

网友:
理解。。有所收获 不错!!

网友:
能用电压就不要用电流

网友:
距离近时用电压偏置,距离远时用电流偏置.

网友:
对距离远,偏置要求高,而对静态损耗要求不高的时候用电流偏置是首选。对于偏置要求不高的地方,尽量用电压偏置,能够减少静态损耗,多一路电流偏置就多一条损耗路线,电流偏置很费电。

网友:
能用电压就不要用电流    ,why?

网友(2021-12-15):
电压偏置给到的是MOSFET的gate,而gate对应的是栅电容,是高阻的,既然它是高阻的,长走线那点儿寄生电阻和这个高阻比九牛一毛,那怎么产生的压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