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libre view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生成的calibre view只有器件没有连接
有没有那位大哥遇见过类似问题给小弟说说啊

网友:
see again and carefully, the connections are small

楼主:
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有termnal一类的,线连接是很小的,但是也可以看见。
而且save的时候不会报错或者warning
我提出来的各个器件之间没有连接

网友(2010-07-08):
交流一下啊 提的时候只有一种器件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器件节点的net名称在相应的位置标注着,但是没有wire的连接。

    不知道您是怎么解决的。

    但是用同样的设置,在其他版图的pex中,是没有这种问题出现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来讲是cellmap没映射好,导致net和器件的pin不能对应连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同一个cellmap文件做其他的版图,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map文件中器件端口名与PDK中待匹配器件的端口名(包括大小写)是不是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不同,cellmap的具体信息可能也不同;如果你说的正常的layout和你出问题的是不同一个工艺的话,还是cellmap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反之,那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换工艺,用的是同一个工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便提议一下:楼主解决了问题,别忘了把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