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块matlab function的用法

楼主(2008-10-10):
请教多输入的matlab function的用法
书上说单输入函数只需要使用函数名,多输入函数输入需要引用相应的元素。如meansqrtmyfunc(u(1),u(2))具体怎么做呢?
我已经在matlab function的模块参数设置时设定了myfunc(u(1),u(2))可系统模型中这个模块还是只有一个输入端口,无法实现多输入,请问,我还需要怎么办才好?
急用,请高人指教

楼主:
各位学友、老师们,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指点迷津呢?失落ing
给点回应好吧!谢谢了!

网友:
你是用simulink搭建链路吧?这样的话,你试试将你的两个输入u(1),u(2)用复用模块合并成一个输入(实际上是一个两维的信号).

楼主:
模块:
matlab function:
                  function [y]=aa(x1,x2)
               y=x1+x2
提示错误:Error in MATLAB Function block 'untitled/MATLAB Fcn' while evaluating expression: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x1'
我理解x1和x2只是形参,只要matlab function模块中参数设置对就可以了,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定义x1的提示

网友:
函数应该写成:

matlab function:
                  function [y]=aa(x)
               y=x(1)+x(2);

这里x是输入的二维信号.如果是n维,那么可以用x(i)  (i<=n)来访问第i个输入.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了

楼主:
谢谢rained的热心帮助,我试一下。

网友:
我来一下~~

网友:
输入是多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