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后的网表在哪儿看啊?

楼主(2008-10-10):
请问dc综合后的网表在哪儿看啊?,谢了

网友:
可以用命令写出到文本形式吧

网友:
write命令保存综合结果后 用什么工具看综合后的网表啊??

网友:
单纯看的话直接用任何一个text editor,例如ultraedit就可以看了.
仿真的话用RTL level simulation tool,比如modelsim都可以

网友:
十分感谢啊!

网友(2010-12-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网表文件的后缀是什么啊?
多谢了!!!

网友:
常用的。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