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052不能识别

楼主(2008-10-10):
做好的9052不能被主机识别,9030的开发板都能识别,经测试,9052的pci时钟没有信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呀,pci9052应该是内部自带默认的配置值的吧,不需要eeprom应该也能被主机检测到吧,谢谢!

网友:
一般应该把配置放到EEPROM。
如果不使用EEPROM,要加一些上拉(或下拉)电阻,PLX芯片才知道没有接EEPROM。具体可以查官方手册。

楼主:
谢谢,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