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ci8255卡的设计

楼主(2008-10-10):
当我使用pci9054与8255卡连接的时候,8255的读写线与pci9054的哪个线相连啊,能与cb#线相连么.

网友:
cb是Code/Byte Enable的所写,你是把9054做PCI到ISA的桥接还是什么用途?
9054之类的芯片,一般要加一个CPLD做驱动信号转换,不看9054的手册,很难做出9054的PCI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