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hb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请问,在ahb总线种,burst传输,每个传输模式确定后,每个地址还是有master给出,还是ahb根据传输模式自己确定。

比如,wrap4模式,假如master给出地址20,那后面的24 28 32还是有master给出,还是由ahb总线自己来算?谢谢啦!!!

网友(2010-12-05):
楼主我个人理解的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Mster给出。

另外,你未给出传输的data bus 大小。我理解如果是32bit data bus,在wrap4模式下,假如master给出地址20;那么一次burst传输地址分别就是0x20, 0x24, 0x28, 0x2c;

附:这在AMBA协议的3-11页有详细的说明,我也是刚好看到过这部分不久,有不对的地方请不要介意。

网友(2011-05-26):
应该是master给出的吧,因为总线只是一个接口,具体该怎么操作完全是master控制的!只是说master的控制通过总线到达slave!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ahb 所有的地址都是由master给出的,axi 由slave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