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和pc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8-10-11):
小弟最近在用fpga实现一个系统,但是工作时系统的初始状态要pc来控制,例如fir的系数,要pc送给fpga,还要能够更新,领导的意思是要串行输入,先根据输入的寄存器地址,将数据存入到相应的寄存器之中,但小弟对fpga和pc之间的通信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fpga中的寄存器地址是如何定义的也没搞懂,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用第三方芯片实现PCI 或USB通讯协议,实现与pc的通讯,可是这样需要做底层驱动,需要一定的功底。还可以直接用fpga实现rs232,在网上下载个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这样实现你的板子基本上就不用动了。而且成本低。当然,采用MCU+FPGA也可以啊。

网友:
FPGA is just one method to implement your FIR, all the things are designed by yourself. Even you are going to use Serial input, you need to design module to implement RS232 protocol. ALl register address are defined by yourself.

网友:
学习了很多,今天又进步了了,JTAG接口不能实现吗????好象的有控制器,其实单片机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