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

楼主(2008-10-12):
请问在Quartus2中怎么使用PLL啊?

网友:
不懂 我是菜鸟

网友:
多下点东西看看先!

网友:
好像有些FPGA里面有准备好的programmable PLL

要不LZ到Altera主页上搜phase lock loop看有没相关的文章之类的?

网友:
你可以添加ALTPLL这个IP核,这个就是ALTERA的FPGA中的PLL

网友:
参考软件自带的HELP

可以参考软件附带的资料

网友:
可以直接例化ip core吧

网友(2009-03-23):
   岸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