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一下这个基准

楼主(2008-10-13):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红色区域的功能,是启动电路吗?谢谢

网友A:
MS1~4为启动电路。上电后,MS1,2的gate为低,给电路注入电流。直到电路工作正常后,MS1,2的gate变高,没有电流进入bandgap。

电阻R2B和R2A是用来做补偿的。

MA12, MA13是给opamp做dynamic current source.

网友:
"MA12, MA13是给opamp做dynamic current source"

这种设计使得左边的运放电路的瞬态特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1~4为启动电路。上电后,MS1,2的gate为低,给电路注入电流。直到电路工作正常后,MS1,2的gate变高,没有电流进入bandgap。

电阻R2B和R2A是用来做补偿的。

MA12, MA13是给opamp做dynamic current source.

R2B、R2A是用来提供负温度系数电流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standup,给你点人气,顺手学习

网友:
re..

The bgr module is not bad one can be used in commom. and the output vref can be varied. it can work under 1.8v or so..
BTW, the psrr may be somehow poor for the OTA amp.

网友:
con..

the Cap od the output is ac compensaton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loop.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Cap, pls run a open loop ac to check it...

网友:
R2A是产生负温度系数电流的,其他是启动电路

网友:
Cc是作为负反馈环路中运放的米勒电容,所以起到稳定闭环稳定性的作用!

网友:
m1,m2,m3,m4是启动电路。
这种bandgap适用于低压,输出基准电压可调。
但psrr以及噪声都很差。

网友(2018-02-04):
负反馈环路中运放的米勒电容,所以起到稳定闭环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