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08-10-13):
各位大侠,我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大家不要拍我
在设计一个共栅共源放大器时候,我们先根据功率设计出偏置电流,然后在根据输出摆幅设计各个管的偏置电压,那么共栅共源管的偏置电压产生的电流会严格和偏置电流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会出现什么情况?为什么?

网友:
一般是不一样的,手算一般不考虑二级效应,和寄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