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os工艺如何做npn管?

楼主(2008-10-13):
书上讲cmos工艺能做lateral&substrate pnp。
不知npn管能不能做,如果能做是否就算是bicmos工艺了。

网友:
hi volt cmos  可能有 真的 npn      或許改使用 bi mcos 也可以  .

楼主:
确实我用的sinomos高压工艺能做npn管,里面做了个类似bipolar工艺的N+埋层,但是该工艺也叫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执行的标准CMOS工艺是不能做npn的,只能做寄生pnp
实在要做npn,那就得加版,那样应该就不叫标准CMOS工艺了,

thankyou,那就是说能做npn管的cmos工艺是改进的高压cmos工艺,不能称作是bicmos工艺?

网友:
如果要做NPN,此CMOS PROCESS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存在一个类似P-WELL的区域,并且此P-WELL要与P-SUB完全隔离

网友:
是,只能做寄生的,可以参考拉扎维的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you,那就是说能做npn管的cmos工艺是改进的高压cmos工艺,不能称作是bicmos工艺?

也叫CMOS,需要增加一层Pbase层,以Nwell做集电极,Pbase做基极,N+做发射极形成NPN

网友:
横向NPN管还是有的,不过横向NPN管的贝塔值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叫CMOS,需要增加一层Pbase层,以Nwell做集电极,Pbase做基极,N+做发射极形成NPN

那这个nwell不能通过离子注入形成吧,还是得通过埋层的外延生长,否则breakdown电压很小。所以这个nwell与mos的nwell不一定能同一个mask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