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Cadence 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

楼主(2008-10-13):
用Cadence spectreVerilog仿真器做混合仿真时 要创建什么样的文件?
我原本想用schematic,加入Verilog写得symbol,
提示错误为:*Error* You must be viewing a 'config' viewType to run Artist with spectreVerilog.

"config" viewType是指什么?

谢谢啊。顺便问下 用Cadence 做混合仿真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还可以混合仿真吗?把模拟部分和verilog数字部分混合仿真?希望这个帖子顶起来!

楼主:
应该是可以吧。主要是想问下 config  是创建什么类型文件?

网友:
一般的ADE环境恐怕不可以吧
至少要有heirarchy editor, nc-verilog吧,要有mmsim的完整包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Transient做电路级仿真,建立小信号模型,然后用cadence作系统级仿真,分析AC.

网友:
用Hierarchy Editor生成config view,在里面指定analog部分和digital部分对应的view,再配置一下interface的电平转换就可以跑混和仿真了。

网友(2008-12-19):
我也正郁闷着

网友:
首先你得有verilog的仿真器,
具体怎么跑,可以查看cadence的manual。

网友:
新建schematic文件后,再和建schematic一样的方法,建一个hierarchy editor的config文件,里面的电路图和schematic的一样,然后再在数模混合的地方加入IE单元。

引用 楼主:
用Cadence spectreVerilog仿真器做混合仿真时 要创建什么样的文件?我原本想用schematic,加入Verilog写得symbol,提示错误为:*Error* You must be viewing a 'config' viewType to run Artist with spectreVer ...

网友(2009-03-02):
是需要建立个Hierarchy

网友(2010-04-21):
如何在interface 进行电平转换?
6# synopsys

网友(2010-07-01):
关键是Verilog代码怎么作用到Cadence中,要转成网表吗?

网友:
我最经也要用,请问如何进行混合仿真?

网友(2011-04-21):
这个很简单。

网友(2012-05-31):
我以前读研究生时做过一下!

网友(2014-08-29):
今天学习cds仿真的时候也遇到这问题,请教了模拟的同事,原来是仿真时加载库里面的器件选错了,我用的是库里面的低压器件,但在填写库路径的时候写了高压的器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收下了

网友(2015-05-08):
config可以直接在File中创建

网友(2017-10-16):
你可以搜索写一下“数字模拟混合仿真”教程,eetop里有详细教程,比如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111218-1-1.html,你也可以再参考其他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