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电路阻抗匹配的实际经验

楼主(2008-10-13):
请教做过射频项目的高手,有关于射频方面的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比如说在做这个项目中遇到什么技术困难(阻抗不匹配造成驻波比较大或者其他的RF 指标达不到),是如何一步步去解决的。
谢谢!

网友:
阻抗不匹配那你就加阻抗匹配电路呗!用网络分析仪测量一下输入阻抗,然后加LC匹配电路.

网友:
阻抗不匹配,要看是宽带还是点频,点频加LRC可以很好调整过来,宽带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不错,考虑很周到。

网友:
涨见识啦。。。。

网友(2008-11-13):
好艰难啊 !!

网友:
赞同4楼的说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问题太宽。

问题太宽。

网友:
主要还是带宽啊,增益啊一些相关参数的折衷哈
跟经验相关啊

网友(2009-04-26):
还和设计目标相关,比如最大功率匹配或最大增益匹配或最大效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