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ascode结构为什么能提高PSRR

楼主(2008-10-14):
关于cascode的PSRR,艾伦书上讲到了但是看不懂,cascode结构电源通路与普通简单结构的不同之处在哪?如何提高电源抑制比的?请高手点睛!

网友:
cascode结构电阻相对很大,所以可以屏蔽电压的波动,相对PSRR也就好点~~
估计还有很多说法,下面继续!

网友:
for high freq band , direct gate couple also lower

网友:
一个是因为cascode增益比较大,有PSRR与增益成正比的关系,其低频的PSRR就要高
另外是CAScode的补偿多样化,可以不选择一二级MILLER补偿而采用其他可降低PSRR的补偿结构

网友(2009-02-11):
Razavi P74 例3.16解释了为什么

网友(2009-03-24):
长见识了。

网友:
 认同五楼(tjjbraye)的理解

网友(2009-05-03):
赞同五楼的理解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cascode的输出阻抗很高吧???

网友:
cascode结构电阻相对很大,所以可以屏蔽电压的波动

网友(2011-01-25):
最多也就屏蔽个漏端电压波动,PMOS cascode 的源端接到了VCC上,怎么屏蔽,怎么提高PSRR,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2011-02-25):
回复 楼主:

    因为电源抑制比PSRR=Av(input to output)/Ap(vdd to output),即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电源到输出的增益。 加上cascode,Rout有很大增加,相当于提升输入到输出的增益,而电源到输出的增益没有变化,所以cascode效果是增加了电源抑制比。

网友:
2,4,5楼正解。。

网友:
长知识 了

网友(2011-11-25):
拉扎维那本书P74上讲得有道理

网友B(2012-01-08):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也是如此;cascade能够屏蔽漏端的干扰,但对于源端的干扰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屏蔽作用;可能就是因为运放的增益提高了,所以psrr特性变好了;其实psrr很多时候由输出级决定,包括输出级vgs的变换量和耦合到输出端的增益,还有vdd到输出端的分压作用,这两者一正一负,叠加后就是输出端的交流量……个人观点,欢迎指教

网友(2013-07-19):
   同意,拉扎维书上的例子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个人的理解.

个人理解.

个人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PSRR在关注的频率点下更有意义,计算直流没有太大意义,而且上下都加cascode对于psr等于没加。

网友(2019-04-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源到输出的增益没有变化吗?
那么基于OP的基准电路中顶部的PMOS管如果采用cascode结构会不会增大基准的PSRR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意您的观点,我也在想从源端输入变化,在漏端影响有多大呢?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D:
同意您的观点,我也在想从源端输入变化,在漏端影响有多大呢?

请问您知道源端变化对漏端的影响了么 ?
还有那个单纯的caccode电流源能仿真PSRR么

网友(2023-03-02):
Cascode结构让电流镜管 的等效电阻增加了Cascode的Gm倍,这样就让输出端分配到的变动电压比例更小了,所以电源抑制得更好了。